DELL 1526不显

楼主(2010-10-14):
今天搞了一台DELL 1526   AMD  不显示
拆机裸板试机,不显,不插内存可以闪灯.故判断为不过内存或不过显卡.再看电流,有两次上下跳变.
开机硬关机后有显示,拔掉电源开机还是没显示,硬关机后再开机又可以显示了.
把CMOS换过OK,问题解决.(注:主板电池原来是有2.5V电压的)
个人没有学过培训什么的,所以不是很懂思路什么的,有没有哪位师傅说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呵呵 我上两天也修过 做了北桥 没好 后来用表测BIOS电池 2.6V 换一个 机器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