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线圈的测量与代换

楼主(2010-10-14):
看到群里有不少人不知道高压线圈如何测量的,根据本人多年的维修经验,高压线圈的测量判断总结如下:
1。对比法。一个板上一般都是有两个线圈,测量高压线圈次级的直流电阻,两个线圈对比,一般开路的或者短路的很容易判断,初级要借助电感表测量,对比两个线圈的初级电感量,可以轻松判断出故障线圈,如果两个线圈直流电阻或者电感量大体上差不多,基本上没坏,根据经验,两个线圈同时坏的几率比飞机失事的几率还小。
2。替换法。外接灯管看哪组灯管不亮?把灯管不亮相对应的那个线圈与另一个交换试一下,看是否一样,如果一样的话就不是线圈问题。当然,如果有新线圈可以直接替换,没有一样型号的线圈也可以找绕组相同,电感量差不多的代替。
3。观察法。首先看到一片高压板,如果怀疑是高压线线圈有问题,可以先仔细观察一下高压线圈周围,PCB板发黄严重的那个线圈是重点怀疑对象。其次观察高压线圈的颜色,如果线圈发黑、烧糊等。
4。温度法。这种方法一般适用于用一段时间黑屏或者保护的高压板,黑屏后应先切断电源,用手的背面轻轻碰触高压线圈 看哪个温度比较高,温度很高的那个通常容易坏。值得注意的是:灯管有打火或者轻微漏电也会导致相对应的那个线圈温度过高或烧毁。
以上是本人的原创,转载请注明作者,谢谢。

网友:
新手啊,看不懂,慢慢学习中

网友:
高压线圈局部短路怎样判断?

网友(点评):
用表测量对比呀,楼主说的非常清楚了。

网友:
看不懂学习中

网友:
   对。  局部短。  怎么判断。  期待答案。

网友:
学到知道,谢谢楼主。

网友:
很少测量,一般都是凭感觉判断,就象修CRT一样,高压包坏了开机看现象直接判断,不过液晶的高压板上的变压器不好找,一般判断是线圈问题的话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点评):
如果是平板电视换高压板费用是不是太高点了,能修的话还是要修的,节约维修成本啊。

网友:
学习啦,呵呵,经验是花钱买不来的,值得珍惜啊,多谢啦

网友:
局部短路  上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对比法或者替换法

网友:
顶起来  好帖子不能沉下去

网友:
我前面修过个局部短路的,就用的对比法,你直接用二极管档,两表笔测次级线圈,我上次两阻值相差20多,我直接换一个就好了,测初级应该是一样的原理,不过最好拆下来测,有一点不懂的就是相差多少时会出问题呢?

网友:
有的高压线圈,你闻闻都有烧糊的味道,也可以证明他坏的。但是表面看不出来的。

网友:
谢谢分享!发现联想的高压线圈发热严重,通常会把PCB烧黑

网友:
替换法说的很清楚啊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哦~看了还是有些收获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对原电路维修很有用

网友:
感谢楼主   我又学到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