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novo SL400 充电大电流

楼主(2010-10-14):
今天接了个sl400客户说同时插电源电池就掉电,确实如此。马上拆机,拆机后插电源,电池接口马上有20v,如此肯定会大电流,接着往前查看是mos击穿还是什么问题。
      一直查到充电芯片跟前,上管也没击穿,就是控制角低电压,查图发现上管是p沟道的,低电压当然会导通,判断为充电芯片挂了,换了个但还是如此。

附图:

现在8725e  上下管换了     q8800拆了
现象依旧    还有吱吱吱的响声,
求大师帮忙

网友:
不从一点  c8806也换了当时好像短路了,明显烧黑了

网友:
可能反馈线路有问题

网友:
大电流的时候摸摸哪里发热高啊..

网友:
你不上电池,插适配器后,电池扣也有20V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啊,现在就是上管控制脚电压稳定的5点,所以电池接口是20v,现在的问题也就是8752工作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是充电大电流,是充电电路工作不正常

网友:
你先把放电mos管换掉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s已经换过了

网友:
查查充电芯片的外围电路。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图上传一下,,论坛里哪个图要100阅读权限,整死人的,

网友:
已经修ok了,改天把过程同大家分享

网友:
为什么要改天啊。说说嘛。我上回也是一个差不多的问题。没有图纸没搞成

网友:
我今天接了一台SL400用电池开机屏暗,用电源正常 。大家有修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充放电芯片坏了吧,楼主说说是怎么好的,让大家伙也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