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红外BGA成功率高的呢,以后是不是红外的是主流了,

楼主(2010-10-14):
哪种红外BGA成功率高的呢,以后是不是红外的是主流了,

网友:
成功率跟人的技术 操作方法也有关呀,不可以说全出在机器上吧。现在用三温区的做桥成功率也不错。

网友:
热风的温度好控制,上手快,直观。
红外有2种,一种是红外灯,温度也好控制,就是加热太慢。
一种是发热砖,热容量大,温度容易上串,您想停 上去个10来度是小误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红外灯升温可是很快的。温控不好的话很容易烤爆芯片

网友:
单手使风枪的飘过。

网友:
推荐使用热风3温区BGA,使用很方便,上温快,效果好!

网友:
做桥3温区BGA的好些,至于是不是红外线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