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192W 要开机几分钟才会显示,而且间隔越来越长!

楼主(2010-10-14):
经测量,400V大滤波电容通电电压只有275左右了,有1个滤波电容鼓包。
因为本人是刚学半个月的新手,就想请问下各位老师,造成这个问题的是不是就几个电容?造成这个问题的原理是什么呢?
问题

网友:
把电容换掉吧 电容不良电压就会过低开不起机。

网友:
那开机一段时间又会自动显示出来,而且正常,这是怎么个原理啊?

网友:
电容失效了需要充电好久才会开机。。

网友:
同意楼上,看电容

网友:
把300电压换了!

网友:
电容的问题。
400V大滤波电容的判别:输入的交流电压乘以1.4倍,就是电容上的电压,如果差太多就要换400V大滤波电容,现在的电源都是宽电压的,它不会引起不开机,只会出现纹波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