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P4411S WP365PA 的关机问题

楼主(2010-10-14):
请问HP4411S WP365PA 在从系统桌面关机后,系统关了,屏黑了,风扇不转了,关机一切看似正常,但是开关键那个灯和无线网卡的指示灯,就是长亮,必须手动强制关机,这种问题是一个间隙性的故障,去过售后服务部,总说是系统问题,系统换了N,也是常发生这个问题,纠结得很。请高手指点下。
桌面

网友:
你那应该是休眠后就开不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