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i自动开机!电压跑0.6左右!

楼主(2010-10-14):
接到一台旭日150i笔记本。刚开始故障是不开机,没有3V 5V 是电容短路了。换了之后。能开机但是一插电源就自动开机并且电压跳在0.6V左右,我看了相关的资料说,这种板的通病是CPU ADP3025 容易出问题,那像我这块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呢?CPU供电我加焊过了,求解答!

网友:
应该有可能啊

网友:
我测量了一下电压发现1.5V 出来了。1.5旁边的另外一个的电感电压是1.17差不多1.2应该是北桥的。我想知道其它还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并且自动开机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