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915E主板无CPU电压,谁有电路图啊?

楼主(2010-10-14):
有一块联想L-I915E的主板一开始是不跑码故障,因为这类主板CPU座虚焊是通病,(已经修好两块了)所以触发后我就按压U座,但还是不跑,正当我想拔电源的时候,忽然闻到一种腥臭味,好像是在CPU附近有什么东西烧了!
然后当我再次触发以后,就再也没有CPU电压了,现在CPU的主、从电源管理芯片都换过了,(供电、使能信号都正常,但无PG信号),哪位高手有电路图能上传一份吗,我在这里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上给的不对啊,打不开啊,我要的是电路图啊!

网友:
核心电压没有 先把北桥供电修出来 先量下北桥现在短没短

网友:
像这种联想的板子,CPU供电也经常出问题,多数是电源IC坏,你看下换好没有

网友:
谢谢四楼的高手,确实是北桥的电压没有出来,现在CPU电压出来了,CPU座也加焊过了,但还是不跑码,测时钟芯片旁边的33欧的电阻上有的有1.6V的电压,有的有0.8V,有的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