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代换求助?

楼主(2010-10-14):
HYNIX HY5RS123235B 能代换 Qimonda HYB18H512321AF-XP的显存颗粒吗? 都是64m 32bit的吧!不知道频率是否一样
求助

网友:
换完得改bios吧。

网友:
好像前面容量那个比后面的小呀,后面的代前面的应该行,最好你去下个HY的表对一下。

网友:
凌寒:
不知道到表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