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显示问题

楼主(2010-10-14):
9600显卡好像是影驰的。。带独立供电的。。查看没有掉件。核心显存都有电压。5V电压正常。bios正常。背面的小电容正常。到核心上的金手指也正常。。开机显示器的灯变绿。。屏幕可以感觉到亮。就是没什么也不显示。。啥问题。接下来怎么弄。加热过核心是用BGA机器加热的。

网友:
DVI接口有显示的话就是GPU里面的D/A坏了,从DVI 接口飞线到VGA上就行 了。

网友:
DVI和VGA一样

网友:
换核心后又刷个bios后亮机但是花瓶撤的是A组花 。。。准备换两颗显存。。等换好后我再来答复啊。。手头没有显存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