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梅杰的INTER集成显卡主板,跑26后断电,无显示

楼主(2010-10-14):
请教各位大侠,一块梅杰INTER集成板,开机后在26时断电,后自动重启,然后依然停在26,无显示,接外接显卡一样,去掉网卡了也不行,各组电压基本正常,请教下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有知道的大哥,帮助下小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压桥试试     26应该是显示了的吗     接个独立的显卡试试啊

网友:
插独立显卡了,也不行啊。。开机到26要重启一下,然后还是停在26就不显示了,怪问题啊。。

网友:
查一下北桥的电压跟总线,正常就先刷个BIOS

网友:
查一下时钟芯片给北桥的时钟正常不?

网友:
刷BIOS了也不管用啊。。时钟芯片一般不容易坏吧。。到北桥的时钟怎么查??

网友:
掉电的故障总是让人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