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区控制脚短接PG`3V电压存在?

楼主(2010-10-14):
脱机状态下待机为3V。
短接PG也为3V`
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起了保护?

保护电路指的是哪一块呢?
是初极部分还是在次极部分?
该从哪里查起?

大大们耐心的,详细的说说,本人新手。先谢过啦!`

网友:
先在网上找些资料认真学习电源工作原理,在理论上有一定基础才成的。电源维修比较简单的不会很难。

网友:
入了门,想成修电源高手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虽然电源就那几个零件!重在实践!

网友(点评):
说得非常好,重在实践。

网友:
你查看一下电源里的控制管理芯片的死区控制脚的电压,如果你在短接绿线和地线后,该脚的电压仍为高电平的话,基本上是短路保护了。查看一下后面什么情况引起的保护。

起保护的可能性非常多,自己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