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暗屏的问题

楼主(2010-10-14):
现在笔记本很多都是LED屏 请问大家如果LED屏屏暗有些什么问题导致的  遇到过2台了都没思路

网友:
很多就是显示接口的高压没出来,量一下保险丝看是不是OK

网友:
一般都是电压影起的!测一下电压。

网友:
我也碰到过了,但不知到屏下面的板上(原理应该同LCD的高压条了)保险上的电压是多少V?当时我量了,只有3.1V的样子。

网友:
查一下屏接口是否有19V..3.3V供电.....一般都是19V供电不足引起...

网友:
点LED的条子 好想 都是3.3V-5V的电压

网友:
一般是电压,的问题。LED的好像就十几V的电压,

网友:
重点查下LED 供电 就可以了 常常是保险那块容易坏

网友:
主板开启屏的3V电压出问题多

网友:
刚看上面 说 还有19V 的 LED  供电  我觉得 不可能把     个人认为也是3V 左右  只有LCD  才有19V 的

网友:
有一些板是通病的,如联想SL400,500

网友:
LED的还没修过屏暗的,

网友:
LED 也要升压的,有21伏吧,

网友:
可能会是保险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的几台都是屏上的25V升压IC坏
NND
这种IC超级难买

网友:
LED 显示屏 暂时还没遇到过暗屏呢,

网友:
高压条 主板开启信号 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LED是没有高压条的,LED背光不需要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