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星硬盘低格和清零都无效?

楼主(2010-10-14):
现有一台七喜主机,里面的硬盘是三星40G,硬盘太多垃圾想将硬盘低格,可是低格或清零都没用,重启后硬盘还是还原原来的系统正常进入系统,请教各位高手,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将硬盘低格?先谢了!

网友:
硬盘写保护了吧。

网友:
磁头问题可读不可写

网友:
哦,那请问楼上,这个硬盘有什么方法可以低格?

网友:
磁头坏的比较多哦

网友:
奇怪的问题……

网友:
三星硬盘出现这种问题一般是磁头问题,写磁头损坏,只读不写

网友:
这种问题砍掉一个头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