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uf 6.3v 的电容 可以用什么样的电容替换?

楼主(2010-10-14):
我有块板上一个电容1500uf 6.3v 的电容鼓起来了,但是我手上没有跟1500uf 6.3v 的电容,有个1500uf 16v 的电容,可不可以用1500uf 16v 的电容替换1500uf 6.3v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理论上是完全可以的,只要容易不比原电容小,耐压稍高点是可以替换的

网友:
电容替换原则是,不低于原来的耐压,容量,耐温。

网友:
一般1500uf 16v的体积比6.3v的大,只要原位置安装的上,耐温参数为105度的就行。

网友:
最佳答案:找个废板拆一个换上不就可以了

网友:
1500UF 10V的就行了

网友A(2010-12-16):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换上去了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可以啊放心的换吧

网友:
容量一样即可.耐压不可低于原配.高些无妨....
是说电容量可以用凑的XD

网友:
容值,耐压值不低于原值,越接近越好,耐温值可以不考虑

网友:
耐压值和容量都可以比需要替换的电容大,比如换个10V 2000uf的,一般换的时候最好找电压一样的,容量大个500-2000uf都可以,太大也不好

网友:
除了耐压和容量以外,电容的种类最好也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