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s42给显卡供电电感短路,电击不出来。

楼主(2010-10-14):
清华同方s42给显卡供电电感短路,电击不出来。1.15V电感对地短路,电击电流上到5A没有芯片发烫,电压最后升到5V还是不发烫。怎么办?

网友:
5V,断开电感,看前级还是后级,5V,显卡早就挂了,晕啊,电压太高了,最高1V左右啊!可能有东西直接接地了,电都到地上了,电容,南桥或北桥!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显卡短路?

网友:
烧鸡都烧不出来有可能是显芯片短路。

网友:
呵呵,显卡电感,楼主用5V电压去电击啊.牛

网友:
先断开那些大的虑波电容,还短的话就拔显卡了,

网友:
连锡了,一般都是人为,或有腐蚀点

网友:
一手机 应该没连锡的

网友:
电感是几伏的电压就加几伏烧板,加高是危险的,可能会烧坏其他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