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 51020各引脚功能

楼主(2010-10-14):
引脚号     引脚功能
1     误差放大器输入端1
2     误差放大器输出端1
3     软启动控制端1
4     低噪声控制端
5     输出电压检测端1
6     DDR基准电压输入端
7     接地端
8     10V偏置基准电压输出端
9     使能控制端1
10    使能控制端2
11    输出电压检测端2
12    POWE GOOD信号输出端
13    软启动控制端2
14    误差放大器输出端2
15    误差放大器输入端2
16    供电电压输入端
17    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18    输出电流检测端2
19    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20    接地端
21    外部 5V 电压输入端
22    60mA  5V稳压输出端
23    通道2过流检测输入端
24    供电电压输入端
25    通道1过流检测输入端
26    接地端
27    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28    输出电流检测端1
29    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30    供电电压输入端

网友:
TPS51120维修方法

测3V  5V 对地阻值正常,
测TPS51120 的工作条件
22脚VIN 18,5V 正常,
12脚和29脚 EN也正常,
19脚VREG3和21脚VREG5都正常

网友:
51020和平友好1120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