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跑00

楼主(2010-10-14):
有个IBMT42的机器刚开始是不开机,待机电流0.08偏高认为是有短路存在的,打阻值没有发现不对的拿了块好板子来测发现有个管子不对,换后看待机0.03好了,3v 5v 1.2v 1.8v都有了开机可以触发,但是上测试卡看复位等不正常代码跑00.,CPU电都有了,是不是南桥还有问题?在就是我在想南桥没有发出复位,是不条件没有满足呢?怎么判断南桥有没有工作呢?好像还记得CPU供电正常之后是不有给个信号通知南桥的,这该信号怎么测试/?

网友:
在cup供电ic上测

网友:
哦,检查PG好信号吧!

网友:
就查V-CORE的PG信号是否发到南桥.

网友:
这种南桥容易出问题,先换上个看看。

网友:
可能有芯片没工作比如1845

网友:
IBM 的 不上CPU没复位啊  你找点位图看下复位线路能能测到不

网友:
你用假负载  测试下  cpu的工作条件满足吗?   rst   clk   pg  vtt  等等 都正常吗?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1845没有1.2和1.05供电不正常所以不跑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晕,你刚刚说都正常了,现在又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大部分南桥,你先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主自已找到问题了,又学到一点知识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