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上内存掉电,不上内存跑28一例!

楼主(2010-10-14):
接一台 T61
集成显卡的主板,报修说电池接口烧了一个洞,,现在大电流!
先跟客户讲好,如果修亮了不能充电也要收费的,毕竟PCB 都烧坏了谁知道充电线路有没有烧坏,客户同意 ,只要能开机就付维修费! 客户爽快做事也开心,就是维修过程有些曲折,走了一些弯路,写出来供大家参考,以后遇到相同问题一定要认真,节约时间!
维修过程:
PCB
烧糊是常见的故障,一般情况下只要把烧短路的地方剪掉,刮干净就行了,多见于 宏碁的机器,经常会烧坏PCB
,所以对于这种故障修好的把握还是很大的,果然,呵呵 基本没有什么难度,拆出来把PCB 中间有黑的地方全部挂掉,露出干净的主板 ,再通电 就不短路了,类似于 “刮骨疗毒”   ,只要认真一点,下手狠一点,一般都不会有事!
  清理完短路以后 ,通电,待机0.20 ,南桥发热,仔细一看,南桥上有一个小小的裂痕,看来之前肯定是反复通电把南桥烧了,于是换南桥,集成显卡的板子,黑胶对咱来说完全可以视为无物,很快南桥就换好了, 通电,有跳变,代码跑28 ,心里高兴,这么顺利的话 我也不用来这发帖了! 哈哈

               本以为修好了,装内存测试,一上电就掉,不装内存就跑28 晕了,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按我以前的经验,能跑代码的话 供电和CPU 复位都肯定应该是好的,那么上内存就掉电,问题肯定出在内存部分!  于是,换内存,查内存供电,打阻抗,一遍一遍,怎么都查不到问题,拿好板子比,也比不出来!  难道是南桥没换好?? 既然有疑问,就又换了一个南桥,结果还是一样,郁闷坏了难道北桥也坏了? 先放一放吧!
一放就是3天过去了,客户也开始问了,问能不能修好, 这期间也偶尔看看,但总是找不到头绪,也不愿意换北桥,因为不确定是北桥坏,万一再换了北桥也不行那也太不划算了!
客户催了急了,最后只能选择放弃,或者再硬着头皮修修看!
前面付出那么多,就这么放弃的话于心不忍,还是再查查吧!
按顺序挨个查电压,当测到L23时,发现L23没电。 哦? 奇怪了,这个电压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没电也能跑代码? 打开图纸
   L23产生的是    VCCGFXCORE这个电压居然没有,发现新大陆了,估计是故障找到了,查看VCCGFXCORE
的工作条件,

     VCCGFXCOREADP3209产生给集成显卡供电的,测量3209 的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正常,一般这种情况会是芯片本身坏了,于是找料,更换,再开机,好啦!而且还能充电,充电线路一点都没收到影响!
呵呵,修到这里真得很高兴,毕竟这么多努力没有白费!
但心中还有有些不解,为什么这个电压没有     ,CPU 复位都正常?
而且竟然还能跑代码,实在疑惑!希望高手看见了能讲解一下!

大家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先查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千万别以为CPU 复位出来供电就没事了!

post_deleted

网友:
一般来说,修过的短路的掉点的烧机的,很少见有北桥 被烧坏,南桥烧坏倒是很正常。所以我都不会更换北桥,连显卡都很少有换的。ADP3209坏掉了还能导致内存供电不过的到没见过,而且也还没更换过ADP3209的经验

网友(点评):
这也是我第一次更换 3209 ,以前没注意过它,而且点位图上也没有这个器件!

网友:
好东西  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是啊,CPU复位都出来了,一般不会怀疑供电了,楼主真细心,做维修的耐心还是很要的,修出来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是很奇怪了,为什么上没有显卡电压会是上内存掉电呢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奇怪,这个板子是集成显卡的,难道是北桥缺电压功率不够? 呵呵 只是猜测

网友:
机器修多了真的什么问题都会遇到

网友:
请问黑胶你一般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点评):
黑胶完全可以不去理会,就当它不存在,拆你的桥就是了,只要焊锡完全融化,肯定不会有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理解:显卡电压比内存电压后出,那么不上内存跑28不过内存:上了内存,跑过内存,因为没有显卡电压,所以掉电。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点评):
上了内存根本不跑的,上电就掉为005 ,再触发不起来

网友:
修机器就是有很多讲不清的

网友:
奇怪啦?cpu复位都有了,显卡供电竟然没有?不解中

网友:
  3209的pg 是上拉到5v的 没有监测

网友:
你好,请问,如果CPU供电那块的PCB板层有问题,你要怎么弄啊?就是不上U有电压,上U没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记下,下次碰到就容易搞了

网友:
pcb烧掉了也好修好吗??

网友:
高手啊!我也修那么久了!咋差别那么大啊?

网友:
楼主厉害,cpu不加散热,还在拍照,不怕烧啊!

网友(点评):
那是充电状态啊大哥!

网友:
维修需要很多的细心,学习楼主的胆大(直接 “刮骨疗毒”  )心细(发现故障的关键)

网友:
都是高手,我也看到过这样的

网友:
这是集显大哥,集显不对当然跟内存有关了,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
集显没过,内存这边一定有个反馈信号,集显对内存

网友:
有些板子,CPU电压也来了,但有些电压也没有出来的,

网友:
这问题真是纠结

网友:
我感觉这两条说的很有道理:1谢谢楼主分享,学会了经验,有CPU复位不一定电压全2
个人理解:显卡电压比内存电压后出,那么不上内存跑28不过内存:上了内存,跑过内存,因为没有显卡电压,所以掉电。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希望楼主以后经常发些这样的教程,让俺这样的新手受益

网友:
现在的机器什么样的故障都有可能出现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实例啊 这样的问天我还没有修过 不过如果以后遇到了就多个思路了

网友:
图文并茂讲解得非常清楚,这样的维修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桌面也是很乱

网友:
呵呵,很强大,缺电压也正常开机跑码,也不来个掉电现象

yy……的说法也行不通啊,一般都是要整板电压正常了才会复位正常后跑码的哈。

这是集成显卡,北桥供电都不正常了尽然缺一供电电压还正常复位跑码了

看来还是表笔勤快点,打下各电感……还真没安全感……呵呵

网友:
小弟 修本本修的 少..要学习楼主”不 抛弃不放弃“的维修精神 !

网友:
CPU复位都出来了,一般不会怀疑供电了

网友:
thinkpad 就是不一样,少电压也能开机并能跑码。

网友:
以后向波哥好好学习  。 加油  、 先收藏勒。

网友:
集显要共享内存,亮机必须过内存这个讲的通,但掉电不好理解。我今天修的一台朝阳466M,不亮机,就是北桥1V供电偏低,但不掉电。

网友:
值得学习,走CPU不能说所有供电一定到位了

网友:
楼主不愧为高手也,有很多方面让我学习的地方。对于楼主的疑惑我想发表一点看法,请大家加以指正:就是楼主说没有显卡电压竟然有CPU复位,我想因为此显卡电压只是供给集成显卡部分,并不是整个北桥而其他电压正常,当不运行到显卡时此电压不足以影响整个北桥工作,有很多北桥就是这样设计的。装内存掉电是因为显卡电压部分阻抗被之前烧板时烧的阻抗变小,当主板运行到集成显卡部分时由于此部分阻抗偏小不能正常工作而掉电。我遇到过进DOS掉电就是因为显卡部分供电不正常所导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