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不认CPU?

楼主(2010-10-14):
  好几天都没有摸板了。今天有个客户放这里两台破电脑。给修修看看能有修的价值吗。然后就走了。(熟人也是老客户了。)打开其中一台是个里面都生秀电脑好像多少年没有用过上面还有老鼠屎。真恶心。再看里面主板是非常大。一看桥VIA 686老掉牙了。直接扔。另一台外壳破烂的不能看。两面侧板也没了。前面的挡板掉了一大块。里面的板子是个杂牌945的。上的C3.06 U。故障一开机就断电。当时第一感觉就是主板短路路。不过我还是不能看估计。先用好的电源测试下。还是一加电就断电。。拿出主板测对地阻。。
  主板CPU供电的+12V短路了。这不难。吹掉直接和12V连接的MOS管。这片板子上下管子都穿了(是那种增强型MOS管)。换掉以后。再测不短了。上U点亮。心中好喜。总觉的又修好一片了。。不过修好点亮都的测试下板子稳定性。我装系统。进PE正常但是在装系统过程中又直接死机然后开不开机器了。无复位。测试下CPU主供电没了。(我替换的两个管子不是原型号的。但都是增强型MOS)我测上下管的G极都没有控制电压。就加焊了CPU电源IC。点亮了。不过又是过二三十分钟那个时间又死机。真郁闷 。还和原来一样故障。加焊电源IC后就又能点亮了。主机死机时上下管G供电就没有了。但是MOS管和电源 IC都不发热。。重启后就无复位。加焊IC就又正常了。我又补焊IC不可能虚焊。手头上又没有这IC。是否此IC坏。或者其它故障。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什么IC啊,找一个可以代替的试试

网友:
就是找不到电源IC所以没有代换的。。。真郁闷。。

网友:
电源IC TLC573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