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可以把双路12V并联起来加大输出电流吗?

楼主(2010-10-14):
最近需要一个电解用电源,要求是输出8V到12V,电流30A到50A左右,手头上有一个闲置PC电源,标签上标示输出+12Va=18A         +12Vb=18A        +5V=12A    能否把两路12V并联起来,达到12V36A的效果,或者把双路12V和5V并联起来加大输出电流

网友(点评):
但是那样对变压器线圈 伤害肯定很大的啊

网友:
可以啊,其实双路12v只是安规所限而已,规定12v单路功率不能超20A,所以在电源里被分开 成两路分别限定电流了,双12v电源大多都是一个绕组出来,双绕组的很少见。

网友:
同一个电源并联无意义.
应急使用,可用两个电源合12v并联增加输出功率.

网友:
达不到额定的输出电流,负载大了可能保护。

网友:
同一个电源并联达不到1+1效果。。。拆开看一下就知道,其实就是前端电路一样的,就后面多一个大电阻来分2路。

网友:
双12V基本都是一个绕组出来的,要并能也就是相当于增加一只滤波电容,起不到加大输出电流的。标签上标示输出+12Va=18A         +12Vb=18A      实际上是不能同时使用18A的,这点需注意。
另外,+5V与+12V是不能并在一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一个电源你就是把所有的+12V并起来,它的总输出电流也不会大于或者等于标称值的,并这么天真了

网友:
感谢各位回答,看来还是要去买一个专用电源

网友:
这个好像电源上标的输出是12V的总输出功率。一般一个电源12V的里面都是相连的(并联)所以同一个电源的多个12V插头并联无意义。

网友:
同一个电源,里面的12V本来就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