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不正常,南桥发烫可以确定南桥挂了吗

楼主(2010-10-15):
  清华同方  正常待机 005  现在 007   手 摸南桥发烫 可以确定是 南桥坏吗 ?

网友:
不一定啊,外围坏也会引起南桥发烫,先查供电嘛

网友:
南桥待机发烫都是南桥坏的

网友:
南桥可能大点

网友:
这个不能直接说南桥坏  你限量阻值  测测供电

网友:
  百分之八十南桥坏了

网友:
待机南桥就发热,一般情况下就是它坏了。

网友:
不知道这位朋友问题是否解决,能否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南桥坏 肯定发烫  但发烫不一定是南桥坏了    南桥少电压也会发热的  先差待机的时候南桥的电压是否都有

网友:
南桥坏 一定发烫吗  , 昨天 我修了 块短路的  电压都 大了好几倍 都 没能电出来  把桥拆了就 好了 , 不过那 个 是 显卡   南桥 我  不确定 是 不是 那 样 的 请大师 指点

网友:
不一定,负载坏也有可能一起南桥发烫

网友:
不一定,如是缺少个电压也会的

网友:
不开机,就发热的话,90%是坏了!开了机要是热的话,就不一定是它坏了!

网友:
不一定是南桥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外围引起的。如外围的短路

网友:
如果南桥的负载短路,南桥也会烫的

网友:
不触发就发热一般都是南桥坏。

网友:
想问一下,南桥坏了一定发烫吗?接一台T43说用移动硬盘时有静电就不显,看电流只上到0.25,电压都出来了不烫,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007南桥不会烫吧?

网友:
大家可能没看明白楼主说的意思。是《待机》南桥发烫,而不是开机发烫。开机发烫的的或可能是外围元件的问题。但待机发烫从我修本开始到现在遇到的本本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待机时候少一路电压也会发烫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