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3PV主板,反复断电重启。。。。

楼主(2010-10-15):
开机跑88-C1-88 然后断电重启,反复如此,喇叭长笛一直到重启,经过测试内存电压正常,按压桥芯片或CPU座都一样,看来不是空焊问题?将CPU取下开机不重启,换CPU和内存都一样!望高手指点一下!
cpu
芯片

网友:
有些主板如果不查内存就是这个现象 你插了吗、。?

网友:
有时内存不行也会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
这种现象多是北桥空焊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