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但菜单能正常调节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0-15):
之前的问题:用几十分钟屏幕就会抖、模糊
我用洗板液刷了一下驱动板
装上开机就直接白屏了
请教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显示器型号:海尔GB980W
显示器

网友:
查下驱动板的晶振.

网友:
驱动板的晶振正常的范围是?

网友:
上面标的有,可能是停振或者频偏。

网友:
屏幕会抖、模糊,一般是晶振或者电源的问题。

网友:
加焊了晶振 还是没用。

网友:
检查驱动板和屏线相关线路,什么都没检查怎么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我第一看到,最好上个图片。
观看楼下的给出答案。

网友:
恢复一下出场设置

网友:
测一下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是多少MHZ的晶振,晶振两脚有没有压差

网友:
屏 线擦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