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主板断线之联想R400电池不触发不充电

楼主(2010-10-15):
  收到一台联想TINKPAD R400机器,客户说是电池不开机,不充电,用电源使用正常,在别的地方修过没修好,说是什么什么芯片有程序买不到,估计大家都知道一修说的H8了。

  于是用电源开机,进系统正常,点开电源选项属性,上电池可以认到电池并显示正在充电,拔掉电池还是显示正在充电,上电池拔掉电源不断电,电源指示灯却还亮着,正常关机后电源电源指示灯也不熄灭,再按开机键不触发。

  拆机后目测主板电源、电池接口周围保险,MOS管、二极管、电容、电阻全都焊过,充电芯片包括周围元器也焊过,汗!撕开H8上面的胶纸,还好H8BDIBM这一块都没动过。

  上基地找了一份R400独显的图纸,在这里要感谢精快本本维修的无私奉献。打开图纸,J13电池接口I2C_CLK_BT0I2C_DATA_BT0M_TEMP这三个信号到H8的电路都没问题,相关的电阻电容虽然也都动过,但还好都正常。

  于是装上电池测电压,怎会不触发呢,首先想到BD是否正常工作,找到U61,测59VREGIN200,心中窃喜,不会又捡条死鱼吧,难道是R413R422两个20欧电阻的问题,找到这两个电阻测阻值正常啊。

  根据图纸继续找VREGIN20的来源,电池主供电电压经保险F12后(M-BAT-PWR F9
M-BAT-TRCL)经D19得出,F12F9起到限流的作用,D19为隔离二极管,这里可以看到还有D10D23两只隔离二极管,其中DOCK_PWR20_F是从电源适配器20V电压过来,S-BAT-PWR是从副电池主供电过来,不知道这样说是否正确。

  继续找问题,本想在基地找个点位图,可是有点位图的大佬设的阅读权限太高,没能下到,只能从主板上一个一个看了,还好这几个保险还算比较容易找,测到F10两端都有15V电压,那问题肯定是出在D19身上了,用扫雷器在主板上扫啊扫啊,楞是没扫到D19,晕!不是断线了吧,这可是大海捞针啊,想到以前修过T61的主板跟这主板相似,这个管子应该就在F12附近吧,拿起放大镜在F12周围找鱼,果然发现有三只三个脚的类似三极管的东东,而且都是有两只脚是连在一起的,其中两只管四只脚是连在一起的,看图应该可以判断出哪只是D19了吧,于是找条细屏线从F12的后端飞到D19的正极.

  装上电池测VREGIN20出来了,触发OK,以为维修就此结束,装机上电池开机进系统正常,插上电源在桌面右击属性-屏幕保护程序-电源-电池显示正在充电,拔掉电源,还是显示正在充电,偶狂晕!后面的就不说了,拆机吧!

网友:

从哪着手呢,稍微理了理思续,还是从充电芯片MAX8765开始吧,打开图纸,找到U42,装上电池测几个主要电压,27CSSP电压14V左右正常,26CSSN0,不会吧,继续跟线路

  DCIN_CURRENT_N经过R264(10)R3802端,而MAX876527脚是经R110欧)到R3801端,问题出来了,难道是R264损坏,还是扫雷吧,左扫右扫还是扫不到R264

  这时候大家应该猜到问题所在了吧,对了,又断线了
首先在主板上找到R380,这个还是好找的,电源接口后面绿色的那个就是了,旁边与之相连着两颗小电阻,测到其中一颗为10欧,还是那么简单,细屏线飞过去。装上电池,插上电源,电流表从0.03A跳到1.8A,应该OK了吧!

  吃一暂长一智,为了保险起见,这次不再装好机再测试了,把CPU风扇装好,硬盘装好,外接显示器,上电池开机,进到桌面插上电源,还是右击属性-屏幕保护程序-电源-电池显示正在充电,再拔掉电源显示电池电量低,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关机后所有灯灭,终于松了一口气,装机烤机一小时充电到百分之五十,维修到此结束!
  由于时间关系,明天再上两张实物图
手机照的,不怎么清晰

网友:
非常好的学习经验,就是图纸好像有点不全啊

网友(点评):
图纸区有这个图纸下,这里我就不上传图纸了

网友:
CSSP,CSSN,楼主请问一下,这两个是是什么信号,是关于电池检测的吗?///

网友(点评):
应该通过电流检测识别是电池还是电源接入吧,我个人的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检测电流的

网友:
"于是装上电池测电压,怎会不触发呢,首先想到BD是否正常工作,找到U61"
请教这个 “BD”,U61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点评):
IBMT42之前的机器用的都是TOSHIBA TB6250X系列的芯片,俗称东芝芯片,或都TB,被联想收购后换成了BD开头的,这个芯片的功能等同于TB,在R400图纸上标号为U61

网友:
有跟IBM一样复杂吗

网友:
这个案例,,已经保存到电脑上了....就是学到到了,,第二,,三电池口,和电源供电.

网友:
希望楼主以后经常发些这样的教程,让俺这样的新手受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了写好这个贴子,被老婆骂死了,也没加个精

网友:
  呵呵。       仔细看了一下 。    很好的帖子哟 。。     向你学习。。

网友:
强烈要求LZ,更换为高清无码大图。

网友:
佩服你的细心,应该向你学习呀,加个好友吧。

网友:
很不错的教材,至少我看懂了

网友:
真的是好贴啊 学习了 啊

网友:
有图修起来还是挺利索

网友:
下面的图片看不到

网友:
分享楼主的经验...思维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发现有这个问韪,到笔记本维修讨论区找到这个贴进去就可以看到了,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D:
受益非浅啊

网友:
楼主真是 个好手,今后还好多多向你学习!
117887533专业电脑维修论坛,欢迎你的加入!

网友:
呵呵,楼主找不到点位图吗?修笔记要把资料搞全方便点。。。。

网友:
电流表从0.03A跳到1.8A,应该OK了吧!
请问下,测试点在哪,还是3.3V,5V测试点在哪,新手请指教!!!

网友:
电流表从0.03A跳到1.8A,应该OK了吧!
请问下,测试点在哪,还有3.3V,5V测试点在哪,我是新手,请高手指教!
王志佳
这个是在电源上看出来的充电电流吧!

网友:
电池充电这一块不是特别清楚,一直以为cssp和cssn检测不正常不能充电呢。原来会认为一直在充电呀。遇到过几个这样的本,客户都认为是小问题,没修,都能正常开机,就是会关机电池也是充电灯亮。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0-12-05):
你好,楼主可不可以传份图纸俺呀我 QQ842523651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很清楚,确实让我受益不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