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不正常 ,查那些条件

楼主(2010-10-15):
有 单板 刚开始 无3V 5V 换了 I O 有了 但 此板正常待机 是-005 现在是 0002 我具体 都应该查那些条件 ?

网友:
无3 5V换IO,你的是笔记本板还是台式机板?用的什么3 5V产生芯片?

网友:
EC-RST.有了没有。有些机。BIOS坏了也会不通电。

网友:
3 V 短路 电击 io发烫 换了 就 ok l了 但是 不能 触发

网友:
看看BIOS正常不,还有SB

网友:
再看下3V电路上别的元件有没有不良的

网友:
公共点电压,3V,5V是否对地或不正常。系统供电IC等

网友:
都 是换的新 的 ec 是 87541

网友:
什么型号的的,上个图。才好分析工作条件。

网友:
是什么机型的啊。按照上电顺序查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

网友:
87541很容易坏的,你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要跑图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