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 这样花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0-10-15):
X550  加焊无果,植株再做  都2次了,一样的情况。有没有办法啊/。?

网友(点评):
明显是屏问题嘛。没有换屏试一下就动显卡??

网友:
问题会不会只是屏或屏线

网友:
试试升级版的显卡

网友:
有规律时,显存可能性大

网友:
测外接啊测外接 外接也花的话建议看看显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外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错了  还以为是笔记本呢   哈哈

网友:
我看着也像是现存的问题啊

网友:
屏和屏线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先确定是屏还是显卡,切换到外接显示器看好不好。

网友:
不像是显卡的问题。换个屏试试

网友:
先换个屏啊。

网友:
屏 好的啊

网友:
显存有问题。

网友:
非常明显是显存问题。

网友:
x550 用什么软件测试啊  前辈给我个软件/

网友:
显存或GPU坏了个通道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掉的小电阻或电容   在测一下显存  应该能找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