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不充电

楼主(2010-10-15):
本本是客户给他喝了一杯豆浆才到我这里的.

处理干净后,能触发,而且显示也正常.就是进系统蓝屏,查了一下代码,原来是硬盘需要检查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挂在其他电脑上,运行磁盘检查工具,完成后,能正常进系统.

单独用电池,能正常开关机,能放电,但是不能充电,电池的指示灯一直是橙色的闪烁.

查了一下.

电池状态
指示灯
绿色 电池正在使用中,且电量充足(电池已充电完全)
绿色且不断闪烁 电池正在充电中,但电量已足够操作之用(指示灯以一定的间隔频率闪烁)
橙色 电池正在充电中,且电池电量较低
橙色且不断闪烁 电池需要充电。当电池状态指示灯呈现橙色且闪烁时,计算机也会发出电量不足的报警5 Z4

检查CN7 BAT_VCC 16V II2C_CLK 3.3 II2C_DATA3.3,应该都正常了.

换过充电芯片ADP3808,还是一样,系统里电池电量显示0% 充电状态一直是充电中,就是冲不进

手上没有同样的机子,也没有同样的电池,更纠结的是,昨天拿到联想售后,也没有同样的机子试

想请问一下,充电,还需要检查哪里 的电压,信号?

网友:
查查  AC-OK  信号

网友:
还有不充电的帖子  论坛多了  自己查一下  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类故障。我的IBM  R50E   也是冲不去电,后来换电池好了。前一天开机电池还可以待机1.5个小时。第二天就显示没电了,怎么也冲不去电。

网友:
再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开路,断线。

网友:
如是确定电池是好的,那就查ACOK吧

网友:
换了一个电池,能充电,电池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电池保护了,电池也没坏,解了保护就好了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下

网友:
先换电池,不行查充电芯片,及周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