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样修正确不?版主高手来点拨下吧,3Q

楼主(2010-10-15):
   朋友送的金士顿1G667  型号是KVR667D2N5/1G  . 诊断卡报 d0 d2 d3 d5 反复循环。用好条带也不能进系统,用酒精 橡皮擦也不管用,用放大镜观察没有外观损伤。 昨天在G31的主板上热插拔进系统,用CPU-Z可以看到金士顿内存的SPD,在插槽二。

    1: 这样是否说明SPD没有问题?

重启,重新热插拔,用QuickTech Pro。(我还不清楚怎么用)
选择 FORM 1024 M
        TO      2048 M 649KB
  刚一扫就死机,下面全是淡绿色的 0123456789ABCDEF

重启重新热插拔,进系统,用MEMtest 扫描,第二天来,发现扫描到 1600% 都没有错误。系统没有识别热插拔的内存,不过CPU-Z可以检测的到坏内存的SPD

   2:    windows下的MEMTEST能识别热插拔的坏内存么?

网友(点评):
说清楚蛮,也就是一扫描就出红块,整条内存都红,说了老半天,我也看了老半天才明白你说的意思。 我可以解决这钟故障。

网友:
用万用表量过坏内存的插针,和好内存的阻值没有太大区别。小的电阻电容的阻值也和好条子的差不多。

网友:
我是新手我来学习学习,吸取一些经验!

网友:
我向楼主学习,我还没修过DDR2代的内存

网友:
思路上很乱,没看明白

网友:
二代内存 最好不要热插拨

网友:
热插拔没有用的 一定要找到能用好条引导启动 进DOS用软件查才可以 思路错误 你被秒杀了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明确给你说。 全部红的破内存,以你现在的工夫不能解决,我在深圳已经试下几家职业做内存的公司工夫,都是麻雀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