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无法格式化怎么办

楼主(2010-10-15):
前些天接到一个客户的旧机子,发现主板坏了,建议他换板子,客户同意了,换了板子之后发现进不了系统。OK,重装,Ghost完了弹出找不到一个什么TXT文件,于是准备格盘,进PQ,格盘,分区,都很正常;再装,还是一样的问题,进PQ一看,还是格之前的分区,换DISKGEN,格盘,分区,再进PQ看看,仍然没格掉,用低格,也格不掉,MHDD扫描,只有灰块和白块,硬盘应该是好的,可就是装不了系统。。。。。。

昨天又碰到一个格不掉的,也是三星的盘,用磁盘分区医生修复不了,结果用PQ和DISKGEN把这个盘格掉了,装系统也正常。。。

网友:
要是三星的硬盘就别搞了

网友(点评):
为什么啊?

网友(点评):
确实是三星的盘

网友:
应该是磁头坏了

网友:
是不是上面有还原软件啊。建议你用MHDD 擦出一下!

网友(点评):
擦不掉啊。。

网友:
换块硬盘试试不就知道了,如果还不可以就换一个格盘软件

网友:
是不是引导区损坏!用磁盘医生修复一下引导区看看!!!

网友(点评):
也修复过,没用的

网友:
是一键恢复之类软件搞的引导区问题,挂到别的电脑上:运行-CMD-DISKPART-select 指定硬盘后-clean.

网友(点评):
这个没试过,我试试看。。。

网友:
把所有分区都删掉再重新分区、装系统试下

网友(点评):
删不掉的。。

网友:
把硬盘清零就好了

网友(点评):
清零就是低格吧?也试过,格的时候显示正常,一重启,就还是原来那样。。。

网友:
有没有病毒啊

网友:
用mhdd 检测一下 ,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如果有物理坏道就要快报废了 、。。。。

网友:
  把 那一个 硬盘 拿来 检测一下 有没有 坏道  没有的话 换一个 试试看

网友:
扫过,没有坏道。。。。

网友:
最好挂在其他机子上试下能不能格式化,才能确定是硬盘的问题还是其他故障!在对症下药

网友(点评):
挂过,也是一样的格不掉,用DM格也格不掉,郁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只能换硬盘了,坏的那个留下来研究。

网友:
磁头应该没坏!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看看,不行的话就是软件的事了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你尝试过使用破解硬盘逻辑锁的那些软件没有!我之前都遇到过!你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