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V星915主板全板无电压

楼主(2010-10-15):
如题专用芯片为MS-7  cpu无电压。 北桥、南桥均无电压,但是可以开机。代码卡为不复位。
如图所测的电压

因为不会看电路图所以测得这几个脚的电压,另外帮忙看一下还需要查那。

网友:
南桥无电压怎么能够开机?是不是打错表了?

网友:
南的待机电压应该是这个芯片给的。除了能开机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CPU‘、北桥、内存都无电压。

网友:
查供电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有图了,查了几个脚有电压现在是不知道怎么查。因为不会看电路图,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MS-7 MSI专用开机,复位什么的芯片....查供电正常不....正常的话换一个这个芯片很容易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芯片换过。还是一样,你说的复位芯片是什么?北桥等、供电都不正常,怎么会有复位呢?

网友:
按时序先修供电

网友:
应该先看看是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22脚3VSB怎么是4.91V,楼主如果没量错,先查查看看!内存电压有吗?

网友:
北桥管理芯片是否RT9202?  是的话换下。   不是做下北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