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U8799 478 主板跑码0000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10-15):
映泰U8799 478 主板跑码0000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关键供电,时钟,复位测试点的结果发出来.

网友:
一般跑0000为不开机,不开机要检查CPU供电、内存供电、CPU时钟、CPU复位、PCI时钟、PCI复位、各桥的供电正常才能开机的,楼主你就查下这些信号及电压吧。。。。。。。

网友:
供电,复位正常,如果是VIA芯片...IO为8705的话,,在什么都正常的情况下先换IO在座..BIOS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