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摸屏就黑屏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10-15):
一台17寸三星显示器,开机亮度很高,但是用手一摸屏亮度就暗了,再摸会直到黑屏。这是哪里的问题啊?型号是753DFX S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接触不好引起

网友:
重写一下MCU 试一下看

网友:
这是个CRT显示器,G1极电压--65

网友:
会不会是X射线保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