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A不开机

楼主(2010-10-15):
我有台ASUS A3A机器,一插电源,机器自动开机电流就跑到0.3A,各个电压全多出来了了,诊断卡上显示没有复位,4条横线,请问什么原因啊,cpu。内存拿了也是一样现象
不开机
cpu

网友:
不要盲目相信诊断卡 你先测CPU 有时钟复位没

网友:
CPU 供电检查 一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