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UF 12V电容 能用1500UF 12F的电容代换吗?

楼主(2010-10-15):
因为找不到一样的,容量多500能代换不?

网友(点评):
最好不要换,因为教科书强调:容值误差不要超过20%

网友:
电容上的标称容量比实际的都要小,只要耐压不小于原值,滤波用的电容稍大于原电容,就可以代用

网友:
嗯。谢谢,我试试看有没有用!

网友:
一般大容量的电容都是滤波用的,用大容量代替小容量一般都没问题,只要耐压要高于或等于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