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3-GT-N-B1 能用G73-VZ-N-B1代换吗?

楼主(2010-10-15):
        G73-GT-N-B1  能用G73-VZ-N-B1代换吗?有哪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一个是7600GT一个是7300GT 可以换但是得换BIOS

网友:
        那你的意思是换一下BIOSS这块显卡是不是就成7300了啊

网友:
可以代换,只要在bios中降一下频即可

网友:
楼上能不能说清楚点啊     不明白!

网友:
直接换就行了,BIOS甚至都不用刷,上机会显示7600GT,但还是8管的,可能要降频。

网友:
   哦   诺就谢谢楼上了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