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17寸联想液晶显示器L174的数据

楼主(2010-10-15):
有一台17寸联想液晶显示器不开机,带MCU功能的芯片为TSUM1PFR-LF,FLASH芯片为25L1005AMC,要25L1005AMC的数据,谢谢,有点急

网友:
补充一下,机器的机型为 9227-AE6

网友:
不开机要先查电源部分吧..确定没问题再查驱动板

网友:
我也弄了一台这机子,也是按开关没反应,写了程序也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