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经常停电,如何用电瓶供电

楼主(2010-10-15):
如题,用UPS成本太高,如果用电瓶,可以用逆变器给电脑供电吗

网友:
决对可以的

网友:
只要功率足够就可以了,其实UPS就是一个带充电功能的逆变器而已。

网友:
7812 7805 1117 二极管 做个电路

网友:
UPS就是逆变器,要功率大于2000KVA的才好使用,时间长。

网友:
自己买个逆变板加电瓶

网友:
那么麻烦还不如就直接弄个UPS 有保障点 家用的500W的足够用了

网友:
ups 几百就可以买的到的,做一个也好 ,可以练练手 ,支持 。。。。

网友:
APC离我工作的地方很近,但是没有熟人

网友:
你是台机还是笔记本?如果是笔记本的话可以买一下DC-DC的电源直接供电

网友:
逆变器不属于不间断电源 买个ups也不贵,500W的足以应付,为了电脑安全,自做还是免了吧,如果不需要不间断功能,长时间供电可以买个数字逆变器。

网友:
自己做可以练练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多谢指正

网友:
那个功率能不能带得动啊?  我还是用UPS好点

网友:
12V电瓶加几个DC-DC模块转换成电脑需要的各个直流电压,成本不高,但要具有相当动手能力才行。

网友:
人家说给整机供电。你说7812,7805,1117能带起多大的功率来?不管你怎样设计。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到效率,还是可以的,多个并联。

网友:
怎么没有交怎么做的呢

网友:
如果是笔记本做一个12V变19V的DC-DC就可以了。如果是台式机200-300W的功率你要用多大的电瓶呀?50AH的电瓶只能工作一个多小时。UPS只是应急电源,只能工作几到十几分钟。

网友:
对 USB只是应急的 如考虑成本需较长时间停电 就买高性能电池和逆变器

网友:
长期停电的话 还是买个卡车用100AH 24V铅酸电池 台式机 直接把电源改装 绕过降压电路 接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
sisv3
的帖子
你自己试过没!保你一通电就一股烟冒上来!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5134-1-1.html
这是摸摸的贴你去看一下!

网友:
可以,不过要买个逆变器,还要个蓄电池容量大小取决于你要使用的时间机电脑的功耗

网友:
楼主如果做成功的话 发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不用做了 做也是白做 小区停电 网路是不通的因为网络交换机用电是小区给的。

网友:
还不如买台发电机。700W约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