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从未见过的上网本开机蓝屏

楼主(2010-10-15):
今天客户拿来一上网本 没牌子 标准山寨   说是服装公司发的  硬盘内存都是那种我没见过的  原来是网卡坏了 让一修电脑的给重装系统 结果 装到一半  蓝屏  死机   现在开机就是蓝屏  我打开看看  无从下手 应该是软件问题  用U口光驱装系统 装不上 能认到 但是不读光驱  无语  不知道有懂这个的没?

网友:
你用 安装版 的 系统 装 100% 能装好!!纯洁版的!!不要用 GHOST !

网友:
小天天,换条内存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主板上没见内存 没见硬盘 U都不知道有没  在散热片下有可能有个U吧

网友:
我这有个苹果的山载机.  无待机. 没图纸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可能没U和内存,内存和U应该集成在主板上的,这种板应该很老了吧,直接扔了得了。集成U和内存没法修的。

网友:
条子擦擦  用u盘做 系统   不解压显卡试试

网友:
回复 弑天 的帖子U肯定有,MP3也有个U 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换了内存还不可以的话,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导致呢,我们的大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机器上有内存插槽的话可以把板上的取下,如果没有那¨¨¨反下就内存的可能最大。另外你一定得把散热弄好。

网友:
硬盘取下来直接Ghost,蓝屏有可能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王大工程师、王大哥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