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待机电流0.02 按开机 电流跑到0.1 又掉下来!

楼主(2010-10-15):
IBM 待机电流0.02 按开机 电流跑到0.1 又掉下来!

3.3v 和5V 电压 都有的!

这个要查什么地方的!

网友:
触发后 测各个电感 看电压是否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电压 出来的!

网友:
CPU电压出来了么? 是否正常  测量CPU的时钟和复位是否正常啊  还有1。8转1.5V的电路是否正常啊这个不正常也会触发后马上掉电

网友:
看3、5V开机后供电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查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南桥挂了,换南桥就OK。

网友:
呵呵这样都能说明是南桥挂了,

网友:
没过CPU吧·····

网友:
后续短路  IO  网卡  1394  引起部分较多

网友:
楼主的问题没有说明白 现在1.8V有吗 1.5v有吗

网友:
换南桥试一下

网友:
看下有没 cpu电压,有没时钟,都有就查复位,都有干南桥

网友:
别动不动干桥,楼主应该查下后面有没有短路,电压没出来也会这样的

网友:
查外设供电,以及各路分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6楼的 你也太牛B 把了。  看下就说 南桥挂了 有什么依据没有呀  我觉得你说的话很不负责任也。。       我个人觉得 先查 电压。 看有无电压对地。。    静态电压 是不是都出来了。  注意一下 VL5  VDD15 这些电压。。    再看有什么电压没起来。。     有无那里短路 。。   先一阵查了再说

网友:
百分之一百 不是 桥的问题!!因为客户拿来的 时候 我拆机 然后试了下 又开机了!!后来 想装机上去,然后又不亮了~~现在一直不亮~~哎~~还在找原因呢!!!谢谢大家啊!!我还在查~~~~

网友:
看看待机1.8V和1.5V有没有。感觉待机电流偏低。

网友:
IBM这个问题比较难修,掉电的因素太多了,首先还得先测电压,看有无缺电压,电容漏电,东芝芯片虚焊,南桥虚焊,主板某处断线都会出现掉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