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个热风拆焊台(二合一)

楼主(2010-10-15):
本人平时一般电脑电视等小问题维修一直用普通烙铁,最近想买个热风拆焊台,淘宝看了很多,安泰信,高迪,塞克,卡达,宜华很多牌子,价格也不等,使用目的主要是拆焊一般的电脑主板,电源显卡上的一般IC等电子元件以及维修电视机显示器用,麻烦大家给推荐款性价比较好的,再就是用热泵的好还是无刷风机的好,独立的好还是二合一的好。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建议买二合一的,国产的只要在AT和QK里面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合一的和单独的区别在哪里,我还要说明一下我不是专业的也没想开门头,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选一款比较实用的。

网友:
最好推荐时说明具体型号

网友:
还是买独立的吧
建议一次买好一点的
AT850B或者852D和AT936或者969

网友:
我用的安泰信的8586 感觉玩玩还行 专业维修的话 还是买分体的好点  二合一的风力火力都不太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推荐,根据你说的型号采纳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实话,我差点买这款,因为便宜,照你说的看来还是不能买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