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yeston A69 没有主供电?RT9245A已换好多!

楼主(2010-10-15):
求yeston A69 没有主供电?RT9245A已换好多!还是一样的故障!!!
RT9245A 28脚5V,27脚:1.77V    26脚:1.77,   25脚:1.77,24脚:5V
SS脚,DVD脚,都没有电压啊!!!SS相连电容也换过,还是一样的故障!!
求助!!!!

网友:
vid组合有没有。你先修出DVD

网友:
你说的主供电是CPU核心电压 先测内存北桥电压  北桥没电压也不会产生核心电压的 北桥附近应该有9202或9214的供电芯片 建议你先换一下

网友:
先修出DVD这个电源芯片的使能信号。

网友:
先把开启信号修出来。也就是DVD。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这个芯片。但是有这个F72815SG,没有找到这个芯片,所以换不了!1
我也有点怀疑这个!!

网友:
IO芯片也会影响到CPU供电的

网友:
我把RT9214换上去,然后把GND脚撬起来,飞到主板的地去,北桥供电有了1。2V了,
主供电还是没有出来!!!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