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CPU复位

楼主(2010-10-15):
笔记本主板一般在哪里测量CPU复位 ,  复位电压一般多大,多少算正常,复位不正常说明什么没工作或有问题,往哪里追。小弟是新手有很多基础的东西都不会,望各位大哥多多教教。达者为师,小弟一定会多向各位大哥学习的

网友:
一般都用假负载测哦

网友:
哦    我说那   我们店没假负载     那复位电压一般多大,多少算正常,复位不正常说明什么没工作或有问题,往哪里追

网友:
大多数是1.05V.老机器很多是3.3伏。没有假负载看图找位置测

网友:
如果复位没有或者或高或低,说明什么问题,应该往哪里追呀,

网友:
供电和时钟都正常,是cpu复位的前提条件!

网友:
哦    知道了     多谢了

网友:
楼主修机器肯定要买套假负载的了

网友:
CPU一般由北桥复位,CPURSR#这个信号不太好测,你可以用示波器测BIOS上的数剧信号!

网友:
一套假负载有几个灯座呀    多少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