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cpu fan error,press F1 to resune ,按了F1正常启动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0-10-15):
1、实际上没有软驱或者软驱坏了,而BIOS里却设置有软驱,这样就导致了要按F1才能继续。
2、原来挂了两个硬盘,在BIOS中设置成了双硬盘,后来拿掉其中一个的时候却忘记将BIOS设置改回来,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主板电池没有电了也会造成数据丢失从而出现这个故障。
4、重新启动系统,进入BIOS设置中,发现软驱设置为1.44M了,但实际上机箱内并无软驱,将此项设置为NONE后,故障排除。
5:,一般华硕主板会出现这个! 你把CPU风扇插在4针的接口上,应该就没问题了!
进BIOS,加载一下最佳设置,关闭1.44/3.5软驱,F10保存,OK!

主要总结:
1、检查电源输出电压,+12V和+5V是否正常?
2、将CPU风扇接到别的电脑上试看看是否正常?正常则风扇是好的
3、一般新电脑风扇是不会坏的
4、有可能主板供电不足,说明你选的主板是杂牌主板,更换吧

网友:
虽然都知道 但是还是顶下

网友:
这个只要是做过装机的都知道。。。。

网友:
最最最基础的问题,既然说出来了给你顶一下

网友:
温故而知新,又复习了一遍,谢谢!

网友:
ha.......学习不分问题的难易。我觉得这样可以学得更多。。感谢楼主

网友:
恩··复习了·谢谢LZ咯·

网友:
软驱现在基本没有了,新的主板还有这个设置吗

网友:
这都是长期维修的经验。新手可以看看,增加点经验!

网友:
灌水的都大胆了

网友:
发现过这个问题,就是华硕主板才有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还漏掉了一个比较难发现的小问题,就是电池槽里面的2个接触点可能氧化了,用个刀片刮一下,再进BIOS设置就OK了。

网友:
我家的机器以前就是这个问题,4线风扇坏了 我该了个3线的就报错和楼主报错的一样,现在我有换回原来的4线风扇就不报错了

网友:
以前的问题了,现在再看也好

网友:
问题虽然简单,还是顶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