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 (ZR1)到WinXP LOGO画面滚动条跑6次卡死

楼主(2010-10-15):
ACER 3680 (ZR1)到WinXP LOGO画面滚动条跑6次卡死。用光驱启动能进入winpe微型系统。
取下光驱,一切OK,换一新光驱,到LOGO画面滚动条跑20次才能进入系统桌面,但光驱插入光盘读不出碟片而死机。请教是南桥坏了还是别的地方问题?南桥是NH82801GBM

网友:
看先给光驱供电的地方是不是有方鉭电容的位置  有就更换一个容量大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个方钽电容 上标Na JA8字样 啥意思呢?

网友:
更换一个  这个电容估计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 我试试  谢谢

网友:
光驱接口氧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如果不是光驱接口问题,那就是南桥了,或者BIOS,不过南桥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可能是南桥虚焊了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将主板上其他位置的电容(标记参数一样)调换过来还是不行,估计得加焊南桥了..

网友:
光驱是不是SONY NEC OPTIARC的那种啊,是的话就直接换个新的光驱吧

网友:
南桥的问题,做南桥BGA或换个新桥

网友:
那就加热南桥试试 期待你能修好

网友:
加热不行 。换个南桥。期待结果。

网友:
看是不是因为光驱功耗增加引起的过流掉电啊

网友:
直接干南桥
这机器我碰到过
现桥很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换光驱试过没有?

网友:
先换个光驱吧,不行了再弄南桥

网友:
把光驱换了来呀,挡LOGO拔外设

网友:
还是先换光驱试下

网友:
ACER的机器好像很多都有这种问题,以间修过5570也出过同样的问题,用CD就一点问题也没有,用DVD光驱就不行,后来考虑到机器原来的问题是灰屏,做显卡好了,就不想再换南桥了,劝客户换了个CD用来装系统就行了

网友:
系统作了N遍,南桥换了,还是一样。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