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KM维修实例

楼主(2010-10-15):
前天来一台华硕A6000KM机器,来时加电至1.5A掉电,因为之前客户做过显卡,于是直接给他重新BGA了一下显卡,结果加完后还是无法点亮。。。摸CPU不是很烫,ADM的U啊,不烫才怪啊!又摸到CPU供电芯片MAX1544非常烫手,不正常啊,温度怎么会这么高呢?百思不得其解之中,寻思着是不是之前加显卡时北桥受到了影响啊,因为北桥显卡离得太近了,于是试着加了一下旁边的北桥。。。。嘿嘿,居然好了!呵呵!上图。。。。

网友:
修过两块这样的板子,都被我搞死了,郁闷

网友:
为什么做北桥会好???

网友:
这个机子就北桥和CPU座子爱虚汗 没其他问题

网友:
就是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你好好的测一下 在看看电流 估计就因该判断是北桥的问题了哦  不会搞多了事情啊

网友:
维修关键要细心,现在很多哥们动不动就动桥,其他点查都不查,如果动桥不好呢?我想这个问题值的很多同行思考一下

网友:
北桥虚汗是这个机器的通病。我修过很多个。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加焊显卡,但是有几天就坏了。后来发现加焊北桥就好了。像华硕A6000这种板型的本只要是AMD的一般都是北桥的问题。他的发热量不比显卡低

网友:
*脏话*,今天我也修了过,结果焊北桥把板子搞变形了,不好搞了哦,发现华硕的板子很容易变形,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这板子学徒的时候呀   明明是bga的问题被我修成5a大短了 呵呵  影像相当深了 呵呵

网友:
看来大家遇到的问题都差不多啊!

网友:
有一点不明白,北桥有问题怎么会导致VCORE芯片发热呢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容易虚,但返修率高

网友:
我做北桥怎么没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