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775主板

楼主(2010-10-15):
为什么上假负载cpu有供电 ,上cpu就没供电,求各位解决方法?
cpu

网友:
是不是CPU上错了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吧

网友:
上假负载测出来的数据是不准确的,上真U测的没U供电,775的要先要内存,显卡,南北桥供电跟CPU-VTT电压正常之后才会产生U的供电,这些重条件正常还是没电压主要查U的供电电路有哪些元件或I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