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0-10-15):
主板电源芯片中有的有EN,有的没有。EN是什么信号? 他的供电一般是多少?
芯片

网友:
EN在任何芯片上都是启用信号。

网友:
一般电压是多少V?

网友:
EN,是启动电压,1V以上,来之,12V,电阻分压,防伪IC,

网友:
蒽,是电源IC的开启电压,4楼说的不错哦。兄弟又见到祢了。,

网友:
一般为高电平

网友:
使能控制端 很常用的

网友:
EN,是启动电压 很常用到

网友:
上帝天空
的帖子
EN信号是用来开启芯片工作的一个信号,电压一般是1.2V左右

网友:
谢谢 。楼上的张先生 ,和涵山 老师 知道了。

网友:
EN是英语enable (使能)的意思

网友A:
开启 控制 使能 信号一般高电平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