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31开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0-10-15):
有没有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你把问题能不能说清楚点啊  大哥???????????????    进了系统了吗?????

网友:
开机电路。。和PS-ON这个信号。。自已找一下

网友:
你把问题能不能说清楚点  这样下面的怎么回答你啊!

网友:
开机能进系统就是不定时重启,,,,

网友:
重新启动时先摸摸CPU散热片温度     在摸摸板子上其他地方      不热的话     做系统再不行就是板子问题

网友:
CPU散热没问题。。。。

网友:
你看哈ic的工作电压啊 哈啊,你进xp的时候看一下内存的工作电压是否小了0.5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