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680 掉电

楼主(2010-10-15):
加电可以显示但一会就掉电,然后再开机不不显示就掉电了,再后来电流就只能加到0.3左右掉电

网友:
是什么显卡啊 ?    7300的么?

网友:
你这样发问题,发了也白发啊,每个机器都不一样,你叫别人怎么说呢。你自己总要先查一下吧,在来发贴吧

网友:
看下电压上全了吗,先查供电吧

网友:
加到0.3的时候看那个电压没起来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不过你说的很不清楚